asus K53SV I5 的cpu 刷bios后花屏!!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4-03-21):
笔记本  顾客带过来的最初情况是点不亮   于是先刷了个bios  让人激动的亮机了   但是装好以后  发现分辨率特别低   一看  显卡驱动没打上!直接下载驱动人生啊  精灵啊 什么的打驱动  都打不上!  怀疑bios刷的有问题  直接去 论坛搜索  还有几个提供bios的  但是一个个刷了以后都还是老样子  还有发帖说百分百好用的  我只想对这些淫说  “你妹啊”  能不能别在这骗人下载你那坑爹的东西!!!   于是直接换显卡芯片  还是老样子  现在实在是没辙了  特来发帖求救!!!!!求高人指点一二!!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楼主看来这不一定是硬故障,一般我修过主板后不进系统蓝屏什么的先把CMOS恢复成修之前状态或干脆重装一下系统,很多这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这不一定是硬故障,一般我修过主板后不进系统蓝屏什么的先把CMOS恢复成修之前状态或干脆重装一下系 ...

系统已经重新做过!cmos也改过  所以没辙了  难道没人遇到此类故障吗   现在的新机器就是难搞啊!!!!!!!!

网友B:
不难搞啊,我昨天刚修一台K53SV 3.0的也是分辨率低,刷了BIOS不行直接把独显干掉用集显就可以啦,你试试吧,都是独显问题,加焊也不行

网友:
i5带集显,换快cpu试试

网友:
这里是板卡板块,怎么发笔记本的帖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难搞啊,我昨天刚修一台K53SV 3.0的也是分辨率低,刷了BIOS不行直接把独显干掉用集显就可以啦,你试试吧 ...

可是此板子就一南桥  一显卡  哪里来的集显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此板子就一南桥  一显卡  哪里来的集显呦!!!!!!

I5就自带集显啊,你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显卡是不是有两个,集显那个说资源不够,要禁用其中一个设备嘛

网友:
先切换到独显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