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U原机 BIOS

楼主(2014-03-21):
华硕X43U LA-7321P 原机BIOS.zip
华硕

网友A:
这个是原机编程器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原机编程器备份的吗
是的,刚编程器备分的,刷了几次都没有问题。注意这个机子BIOS参与开机,如果BIOS不正常,没有待机电流,但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