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E9 求救

楼主(2014-03-21):
主板诊断卡显示E9  蜂鸣器 连续短鸣  主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网友:
换内存没,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内存显卡

网友:
我的显示E4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无效代码/要是是跑到内存开始蜂鸣就一般是内存问题和BIOS问题了

网友:
1.换内存试试 2.查内存工作条件  3. 刷BIOS

网友:
内存换了,也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刷BIOS  没有显示

网友:
像是卡内存了   查查各路供电    然后刷BIOS   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联想L-IG41M REV1.1 ddr2内存的 内存工作电压正常,刷bios无果,ad线对地阻值也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前辈指导下啊。

网友:
测内存的几大条件啊,用数据说话

网友:
是内存过一半,维修要按如下一步一步进行检测:
1检查内存槽是否损坏
2刷BIOS
3测AD线
4拆外置:网卡,1394,com口,声卡
5换I/O
6换南北桥或CPU

网友A:
楼主,我来回复你吧,这个板子跟冠通的是一样的。BIOS链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light=%B9%DA%CD%A8

网友:
以前帮朋友修过,刚好他备份了BIOS。  这个板子触发用的双D上升沿触发器我记得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来回复你吧,这个板子跟冠通的是一样的。BIOS链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 ...

好人一生平安啊,总算找到了,杂牌板真是麻烦啊

网友:
内存内存。。。。

网友:
检测卡不错啊

网友(2014-04-21):
学习下经验的

网友:
LZ这是刷BIOS好了吗?

网友:
我估计是北桥空焊了。。。以前搞过E几的不过的,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