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A740跑b0成功修复

楼主(2014-03-21):
从实地出来这么久还没发过贴子,今天发给水贴,高手请不喷!
拿到主板,目测没掉件,划伤,先对地测A14脚,USB,各大供电对地值都正常,果断上假负载,插电源,点开关,能触发,测试A15脚有3.3V,难道是好的?
换真u,上内存,开机,跑到B0不动了

插上内存假负载,测核心供电1.8V。系统管理总线3.3V有,SPD电压为0

看样子问题就是这里了,断电打值

无穷大,断线了,仔细看了半天,没发现划伤,没办法,看到论坛大神们都是飞线的,我也来飞下吧!

好了,上内存,点开关

显了,第一次发帖,希望给点分,谢谢了,

赞一个

网友: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ytd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没有实质性的评论,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A:
内存的SPD芯片供电

网友:
学习了。。。

请注意,与主题不相干的回复,如“学习了...”属于灌水!

vccvcc -3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SPD芯片供电

没图纸!!

网友:
内存SPD3.3v,

网友:
假负载的VDDSPD

网友:
问下楼主  维修主板不上假负载修起来难么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主板,有假负载更好,方便量测电压和信号,也可以避免电压不对烧cpu,但有的主板不上真u,不出某些信号

网友:
我是来给楼主加分的,楼主辛苦了!挣票票了!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是来给楼主加分的,楼主辛苦了!挣票票了!
我是来给楼主加分的,楼主辛苦了!挣票票了!

加分在上边,不是在这里灌水的!

网友B: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 ,怎么飞线的? 从哪个地方飞到哪个地方了?

网友(点评):
飞到电源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 ,怎么飞线的? 从哪个地方飞到哪个地方了?

我的图上面不是有吗

网友:
很详细.值得学一学

网友:
说实话厉害!!!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谢谢分享了

ytd -2 严禁灌水

网友:
白捡一样的修理。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

网友C:
SPD断线一般不会跑B0  一般断线无SPD3.3  是跑D4 之内的 楼主是不是有隐瞒真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D断线一般不会跑B0  一般断线无SPD3.3  是跑D4 之内的 楼主是不是有隐瞒真相

没有啊,就是这样的

有的主板没spd供电是不跑码的,以前修道过

网友:
   楼主诊断卡是8元一个不,怪不得无SPD跑b0

网友:
只要理论知识扎实,检修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关于楼主的飞线,无spd3.3就直接从主板供电插座的的橙色线3.3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断线一般不会跑B0  一般断线无SPD3.3  是跑D4 之内的 楼主是不是有隐瞒真相

诊断卡不同代码有些差异吧

网友E:
在这里说一句,朋友,应该在进一步的测试一下SPD供电芯片,换一个可能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说一句,朋友,应该在进一步的测试一下SPD供电芯片,换一个可能就OK

断线了,怎么跑

网友:
这样偷个3.3过去不会给拉低吗?  有的 就可能会;拉低电压

网友:
学习下啊啊啊啊,高手啊

网友:
哈哈,修板速度好快啊

网友:
不过内存 是有这个可能

网友:
华硕主板上经常遇到SPD没有3.3v的现象,往往在电源口上飞线解决

网友:
你们修一片台式机主板一般能收多少?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3.3 飞的  呵呵   不错

网友:
楼主用的诊断卡跟俺们不一样,代码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望尘莫及呀, 看半天硬是没看懂,学习了

网友:
直截了当,干脆利落!

网友:
虽然是简单的维修案例 但是楼主细心还是要赞一个的 不错不错  期待更多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修这么久只修到过一片SPD断线的,不过飞线就凭个人爱好,没必要讲究什么美观
飞线是一个很个性的活

网友:
飞哪里的线啊?多大的电压?

网友F:
楼主你飞到内存插槽的那个脚哦?

网友G:
SPD 是什么???  哪位大神解释下

网友:
哈哈哈楼主我看见你了

还有哦
有些也是内存问题就是SPD电压有
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很郁闷 上次接了块板 由于我是新手
供电全部正常 数据全正常,SPD电压也有
下一步需要做一些什么 麻烦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论坛力量之大呀!!

网友:
我洗衣主板没思路,修笔记本有思路

网友:
B0一般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H:
啊  我什么时候能发帖呢!  觉得维修难学啊,问下楼主你是怎么从学徒走过来的,求经验。

网友:
厉害!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啊  我什么时候能发帖呢!  觉得维修难学啊,问下楼主你是怎么从学徒走过来的,求经验。

我是实地出来的

网友:
d0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不错赞一个

网友:
估计都是人为插反内存,烧的3.3v

网友:
感觉云里雾里的,

网友:
修过好多这种故障了,大多都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SPD烧断的很多,修过很多,论坛也有N多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内存的SPD供电为0,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很强悍的一次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见我?
恩 带个眼镜 是吧!!!

网友:
厉害啊 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SPD这个供电很容易烧, 可能是插槽下面烧断了,所以很难看出来

网友:
小修怡情,这样才好收票票

网友:
好 不错 继续潜水学习

网友:
楼主思维明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步找到故障点,没走弯路,救回一片主板

网友:
刚好有块同样问题的板子,果断飞线试试

网友:
我一般在中间穿个小电阻

网友:
这个ATX3.3是个好东东,好多238都靠它了哈

网友:
这种情况将会遇见很多,反正都是一根线搞定

网友:
好经验值得一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断线一般不会跑B0  一般断线无SPD3.3  是跑D4 之内的 楼主是不是有隐瞒真相

这个是经验,期待结果

网友:
SPD  3.3V烧掉线了,

网友:
是直接在哪拉个3.3给它呢?

网友:
顺便问下内存的工作都 有哪些啊,有劳楼主了。

网友:
真的很强大

网友:
楼主想法清晰~~~手段高超~~~非我等小菜鸟能做到的~~~好吧我膜拜了

网友:
1代SPD:184脚 电压:2.5/3.3V  2代SPD:238脚 电压:3.3V  3代SPD:236脚  电压:3.3V

网友:
谢谢上传其实这样挺好大家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分享。。。互相学习。。。

网友:
不管怎样 修好才是硬道理  赞一个

网友:
基地出来的经验越来越好

网友:
SPD电压是哪个电压,在哪测,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
这样飞线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华硕主板一样的跑D0 刷了BIOS不行 要怎么搞啊

网友:
没电压 无值 一般断线 有的断在槽下面看不到

网友:
真的 有同感 发一好的帖子 真的比修板 还麻烦

网友:
有时候工具真的很重要 ,所以要懂得投资

网友:
我怎么没在假负载上看见有spd测试点- -

网友:
飞线还可以从别去来吧!不美观哦

网友:
恭喜楼主,说实话,维修主板的时候最喜欢就是修这个了,测试的时候用黑金刚内存,只要内存上的灯不亮,就笑了,虽然主板利润不高,但是白捡的绝不放过

网友:
哇塞这也行啊!我现在发现我越修理论就越少了

网友:
SPD是什么对内存起什么作用的信号

网友:
其实能不飞线么?我想知道

网友:
传说中的大神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楼主功夫很厉害 不过不知道修多久

网友:
简单快捷,可以说秒杀

网友:
高手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成高手哦

网友:
楼主有没有此板图纸

网友:
spd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今天也修道一块儿没有SPD电压的技嘉78L-SP,客户自己插内存插反了烧断线了,其它完好,从旁边6.3v1000UF,3.3供电飞线236脚修复OK,

网友:
ATX VCC 3.3V直接飞线到内存SPD芯片供电!

网友:
BO联想不到内存啊,不过原装机跑码是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啊,就是这样的

有嫌疑哦      spd还用这么粗的线飞          、、、、、、、、、、、、

网友:
方法简单很有效,后话说一句,怎么现在修电脑的那个液晶屏都这么酷?

网友:
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一点也看不懂呢

网友:
*脏话*,套牛逼,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我是来得分的,谢谢@@

网友:
看来我得买假负载回来再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接上就行吗  这个SPD是起什么作用的?

没SPD  我碰到的一般跑出C3  报警声一直在响

网友:
这个SPD电压一般都是3.3V直接共给的

网友:
厉害厉害 欢迎多发

网友:
从楼主的贴子,我了解下面两个东西,
1.何为A14及如何由此查找故障 ,
2.测试SPK电压及阻值、如何飞线

谢谢楼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SPD 是什么???  哪位大神解释下

可以理解成内存的BIOS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飞到内存插槽的那个脚哦?

把楼主飞线的那张图放大(倒数第二张),你就可以清楚看到飞到哪个脚了

网友:
越来论坛逛,越觉得自己差劲,这里高手真多,该学得东西太多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无内存供电查到哪里断了么?这样是挺方便,但不知道坏的地方,感觉不死心啊,不过还是很厉害,支持下

网友:
根本问题好像没有找到哦,这样可能不好!!

网友:
楼主 你说的SPD 是CPU发给 电源管理芯片的SPD 还是内存发出的SPD 内存也要发出SPD么?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
有图没真像啊,为什么要飞线,思路说说嘛

网友:
飞线很好啊

网友:
我修过好多这样的板了。是内存SPD供电3.3V没供电

网友:
这在我眼中就是大婶

网友:
其实 华硕的 N68 也经常 坏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还有修的价值么,直接换一个班子才几个钱

网友:
修之前先看一下有没外伤 少走弯路

网友:
SPD3.3V没电!!我一般都是飞线过去!!别人学的!这样挺好的 不用很麻烦!

网友:
我就知道A15是复位,B16是时钟,请问A14是什么呢?望赐教

网友:
spd电压坏。这个容易。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基础知识不错!

网友:
修主板没图纸的时候假负截是不是作用很大呀!

网友:
只是查到没有供电,那好办,怕的是难查出故障在哪,我有片主板就是跑到内存报警。

网友:
强悍,主要是要找到问题所在,不然真的很难搞呢

网友:
SPD脚是不是不内存3.3V的供电呀?

网友:
楼主求解释 怎么飞的线 到现在我都搞不懂 怎么飞

网友:
还不知道什么是SPD供电??唉,学的是一踏糊涂呀!

网友:
看到这个型号我以为是NB哇]

网友:
没用过假负载,平时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
为什么不查SPD供电是什么产生的来解决问题呢

网友:
请问SPD脚是在内存的第几脚?还有这脚起到什么作用?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技术帖子,我顶我学习

网友:
飞线的话直接飞到电源的3.3就好了,我这里用假负载量电压电压对了在上真的cpu的,这样安全一点,不用盲目上内存和cpu的。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板,内存电压偏低,弄了好久都没弄好,电压ic换了三极管也换了,波形有点杂,相连的电容也干下来了还是不行,最好把那南桥芯片用手压一下好了,内存电压出来了,怎么内存电压还和南桥有关系啊。

网友:
这个 以前在G31的主板上干过

网友:
哈哈   果然厉害  VCCSPD无电压修复

网友:
资料少,图纸少,现在修个板子还真头痛啊,恭喜楼主了

网友:
直接从3.3飞线,好办法,不用麻烦去找SPD电压

网友:
维修的思路明晰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修的也仔细

网友:
没有跑线找到断线点吗?

网友:
无内存SPD电压,会有1.8电压吗?

网友:
线也太粗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了啊    我手里有块也是这病  也修好了

网友:
维修有条理,看来该3.3V还是有一定故障率的,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楼主飞线的那张图放大(倒数第二张),你就可以清楚看到飞到哪个脚了

那脚好像是3.3V

网友J:
内存的工作电压就是这个啊

网友:
搂主直接分的橙色3.3

网友:
又是个 内存总线 3.3v 的问题  支持下/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的工作电压就是这个啊

哦哦,有3个3.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理解成内存的BIOS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理解成内存的BIOS

DDR2--DDR3     的SPD 脚都是哪个脚位啊?高电平有效是吗?

网友:
为什么飞到3.3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你没有电路图你怎么知道飞线飞到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