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770S 不进系统,进不了BIOS

楼主(2014-03-21):
昂达 A770S 不进系统,进不了BIOS,一直显示WAIT。。,有时又能进,求解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不行在换硬盘,在不行裸板开机看看

网友:
就接一键盘,,其它什么都不要接试试看

网友:
内存,硬盘都换过了,只接键盘也不行,能进BIOs时也能进糸统,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