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通电后开机灯橘红色

楼主(2014-03-21):
东芝L700通电后开机灯橘红色,能开机,无显,请老师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查下可能有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有没有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0.9A。。。按关关。。能关机。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 过。不行,,现在不明白 为啥休眠灯会亮,,还能开关机,,就是没显示。

网友:
通电 后不开机的时候,休眠 灯亮

网友:
换cPu试过了吗?

网友:
这怎么给建议  太笼统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从哪开始查@!

网友:
休眠灯亮那就先查一下休眠信号

网友:
看表面现象是看不出来的    先软后硬  排除外设  然后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去其他问题

网友:
休眠信号正常。

网友:
这是此机器的图纸,谁能帮我分析一下?

TE5D_INTEL_DISCRETE_11_0105_V1 TOSHIBA SATELLITE L700.pdf

网友:
能开机 能跑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