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3-21):
ACER 4745 I5一代的CPU,客户把本拿来的时候是开机电流到1.5A掉电,刷BIOS,无果,加焊显卡,上电正常,能亮机,我给重新按W7系统,按了一会,自己就黑屏了,手摸本底下特别的热,再开机,无显示,我关机,放了一会(估计是凉了)再开机就好用了,进系统,用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温度达到90度以上,用了一会又出问题了,各种黑屏死机,因为是MH55的桥,我有点怀疑是BIOS的问题,我又重新刷回原来的BIOS,可问题依旧,我想知道,如果是我显卡加焊的问题,应该不能出来CPU温度过高的情况,我换过P6000的U,温度还是很高,请高手帮解释下,能是我显瞳加焊的问题吗,这种情况CPU温度过高,偶尔死机,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有的时候,死机之后,再开机就开不开了,只能关机,放凉了,才能再开机

网友:
散热方面搞好了,加硅脂 改风扇长转

网友:
acer的热管容易坏,

网友:
看散热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扇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