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LTN140AT12 A01坏屏一张,LED要好的

楼主(2014-03-21):
SAMSUNG LTN140AT12  A01坏屏一张,LED要好的,

网友:
有张LTN140AT04,完美坏屏。外观都无损的,要不?
哦,你这个是超薄的,背光不亮的话你先测量LED那个小排线,弯头那里坏的居多。

网友A:
我有一张 有线

网友:
我先测下,谢谢

网友:
要,型号一样的吧,我的是超薄的,看一下我图片上的LED接口位置,从背面看在中间偏左一点,10拼的,LED一定要是好的,我这个只有几个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 有线

要,型号一样吗?我的是超薄的

网友:
一样的吗,联系我QQ651168967

网友B:
LED不行,换个LED 就得,买烂屏干吗,不贤麻烦

网友:
我也有,等你们报价我再出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不行,换个LED 就得,买烂屏干吗,不贤麻烦

技术差,怕装不好背光,LED有单卖的吗?是一整条,还是一个个换灯,按屏型号找还是怎么找,莱鸟勿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技术差,怕装不好背光,LED有单卖的吗?是一整条,还是一个个换灯,按屏型号找还是怎么找,莱鸟勿怪

单条有卖的,可以到购物网站上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条有卖的,可以到购物网站上搜一下

谢谢,又学到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