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电梯监控关于摄像机的选择和安装

楼主(2014-03-21):
大多数电梯在无人使用的时候,轿厢里面的日光灯是节能的关闭状态,如果需要24小时监控箱体就可选择红外半球摄像机,否则选择普通半球摄像机即可(当有人进 入电梯轿厢的时候照明灯会自动开启)。由于电梯轿厢很矮,不可避免人为的去随意破坏设备,这时用户可以选用防爆的半球摄像机。
    电梯是一个环境复杂的载体,其轿厢外的电机,供电的电源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干扰信号;监控的视频信号干扰就自然是广大工程商经常遇到的问题。那么如何避免呢?
    首先从设备选择上工程商和用户要尽量选用市场上成熟的设备、电梯专用的抗干扰能力强的半球摄像机。同时在布线的时候使用电梯专用的线缆,注意不 要使线缆破损。在摄像机的用电方面尽可能地使用电梯预留的监控电源接口,以防意外漏电事故的发生;而在正常模式下解决不了干扰问题,可以考虑在传输线路中 采取抗干扰措施。
    目前大多数电梯监控系统的搭建模式都是采用模拟信号的有线传输模式,连接显示在监控室的显示平台上,至于显示的位置并没有特殊要求,根据用户的需求显示在显眼的易于观看的位置即可。
    由于电梯空间小,人员拥挤,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施救困难,那么在安装监控摄像机的时候更应该注意严格操作流程和安装规范;不可乱接、乱拉无关线 缆,线路的接口要符合规范,不可随意搭接;使用的产品质量要尽量可靠(如:摄像机、变压器、线缆等),要有相关的检测报告和证书。这样,方能减少各类意外 事件的发生。
    另外,视频线路越长,存在的杂波信号干扰视频的可能性就越大,视频信号传输的质量就会下降;在一些较大的工业区,需要集中监控的环境中,这种模 拟信号传输的系统就会失去作用。这时,工程商和用户可以采用数字信号传输的模式,以减少信号的干扰和简化布线,或采用无线传输免去了施工布线的繁琐事情。那么在安装摄像机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有什么步骤呢?
    必须找维修保养电梯都人员沟通下,因为我们没有上电梯轿顶都权利。让他们配合。然后给电梯顶打个孔就可以了。电梯上端由220都电源!最好不要取,电梯停电都话就会失效,怎么看电梯里有人没。信号线延这随行电缆用扎带扎号,必须要屏蔽都,有电梯专用都。普通都信号线也可以,用软的!首先你要找质量好的软线,双屏蔽的当然会好一些,在电梯扁平电缆上每隔2.5m~3m之间用单芯硬线绑个环,以线可以在里面自由滑动为宜,我用的2.5的单芯线,太细了不好,把视频线穿进去就OK了,防止向两边荡,扯到东西,那就完了,放视频线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绞劲放掉,可以在电梯桥箱顶上放下放视频线,线下端最好挂一重物,把绞劲完全放掉在穿,高层的一般在楼层高度的一半再向上一两层的电梯井道内固定扁平线缆,视频线也在这固定,如果能在这儿穿出电梯井道,进入弱电井是最好了,否则只能进电梯机房了,电源如果能用电梯桥箱上的那最好,不能用的话,和视频线一起走,另一端是固定在桥箱的底部。做完后,开慢车走几遍观察一下,如果没什么事,就OK了。

网友:
有实例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4-05-06):
文字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