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4-03-21):
显示器开机灯不亮,拆下电源板测保险开路,懒得一个个测量 怀疑有短路现象,串上灯泡,灯泡常亮
默数5秒钟后断电,大电容放电,迅速用手在附近摸,发现整流桥发烫,换之,成功修复

网友:
望闻问切你做到了极致

网友:
5秒就热了,不容易啊!有阻值的短路!

网友:
           你这招对显示器可用,对PC电源就不灵了,因PC电源输出功率设计的比显示器功率大几倍以上,若在PC电源上,按你的检测法,那个元件一个钟头也不会热。

网友:
桥后面都不去查    楼主可谓粗心啊

网友:
电源类的板  单独坏保修和桥几乎很少见,除非是山寨就另讲,电路不可能设计成那样

网友:
单独坏桥的我真的没遇到过,除了一台近蟑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