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蓝屏具体有哪些问题会导致

楼主(2014-03-21):
听说有·很多原因都会导致笔记本蓝屏,有没有大神能详细一一列下

网友:
系统   内存    南桥    当然最多的是硬盘或者硬盘模式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驱动安装错误

网友:
这边有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      主板有问题

网友:
  系统  bios设置 硬盘  显卡  内存都有可能 ,导致的原因要根据机子本身情况和蓝屏代码来具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