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更换触摸屏

楼主(2014-03-21):
苹果Ipad Mini更小的尺寸,更方便的携带性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拿手上玩的电子产品,难免会坏,像摔坏的找苹果服务中心,它们是不修的,像这种人为损坏,进水等他们不提供服务。没关系,我们公司提供苹果全系产品维修,下面介绍ipad mini更换触摸全过程。

客户送修的因失手摔坏的ipad mini ,触摸屏碎,图片如下

我们的原装ipad mini新屏

用热风枪给屏幕加热温度一定要把握好,不能太高,一般都是把温度调到最低,然后慢慢加热,然后用硬质卡片慢慢的翘,不要伸的太靠里以免把液晶屏给刮花了,旧屏拆下来之后要把四边残留的旧屏碎渣清理干净
然后将里面的液晶屏拆出来:

拆开后接着将触摸屏安装到固定到接口上面(触摸屏上有一个接口线,安装之前需要焊线)

触摸屏安装好后将液晶屏原样装回去套起来

接着就是测试了,键盘要保证每个键都好按,屏幕每个角落触摸都有反应才算是成功了

测试完毕确保没问题后把机器原样装起来

在将触摸屏安装起来之前,要把液晶屏上的灰尘清理干净,这一步要小心,要尽量找柔软的布或者其他的物品代替,以免液晶屏被划伤。好,安装完毕,开机

触摸屏要用强力双面胶固定好,在测试一遍机器,一切ok,到这里屏幕就换好了

网友:
呵呵 稳定 控制在200 度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 迷你 d的屏非常脆 换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都是精英啊!

网友:
不错  经典教材  收藏了  给你加个分

网友:
这个东西好拆吗。。。

网友:
哎!我刚换的A1432    我看你的也很像是1432  换了2个了,我的是外屏碎掉了,换上之后就HOME好用,触摸屏不好用!卖家还说发前测试好了!!难道是我安装的时候不对!?就一个插巢啊,怎么能不对呢,我就纳闷了!!郁闷啊!!

网友A(2014-05-29):
HOME键 换后不好用,是哪的问题啊,请教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ME键 换后不好用,是哪的问题啊,请教下,谢谢

最有可能是线没焊好,或者是断了,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14):
有机会试试。经常有客户来问,我都没敢下手。

网友:
不错不错,我还没有换过呢

网友:
更换过几次,第一次技术不好,第二次就比较熟练了

网友:
我现在正修这样一个机器呢,这个屏真难拆啊

网友:
home键是因为有些触摸是通用的  不是原厂的   把home键周围用手术刀修一下就好了,这种情况遇到很多

网友(2014-08-18):
很好,很受用

网友:
都小心点啊,不小心就会摔掉啊

网友:
是不是买家缺德  这得买他们旱好的 要不然 容易扯淡

网友:
我感觉平板的触摸屏的胶粘的超紧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大家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