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HP CQ42 BIOS风扇报错自动关机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3-21):
HP CQ42 BIOS风扇报错自动关机,刷了南桥BIOS可以进系统过几分钟又自动关机了,再开机就又报错了,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换风扇就好了

网友:
风扇转吗?本人感觉应该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风扇报错,就从风扇抓起,

网友:
遇见过几个。换风扇就好。和IBM的很像

网友A:
风扇是好的啊,会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好的啊,会转的啊

要检测转速的,还是换吧

网友:
是不是没导热的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和楼上一样

网友:
应该是没检测到转速,先换风扇试一下吧

网友:
换风扇 肯定好

网友:
换了看下不就行了,如果还报错再查下电路也不迟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看来是电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