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台acer-4743,改用示波器测量,请师傅们看看我抓的波形,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4-03-21):
第一次用示波器,不熟悉,波形抓的不好看,见谅!

背景: acer 4743, 插电自动触发,电流大约0.2(不固定,有时0.09,因为太快反应不过来)左右瞬间掉电,然后5秒后再自动触发(指示灯会闪)并瞬间掉,反复。触发瞬间各大电压都有,且瞬间大于正常值,3/5v待机稳定不跳变。
处理:大电感打值无短路,次级电压可能测量不全面,暂时没有发现短路。刷ec和桥的bios故障依旧。
波形:对怀疑的地方测量了几个波形,不知道能说明啥问题,如下

首先是桥32.768的波形,一个脚正常,另一个脚有些变形,可不可以啊?

由于机器自动触发,所以测量开关按钮,没有跳变信号给ec;同样ec发给桥的PM_PWRBTN# 也没有跳变,所以判断自动触发是桥的问题。下面这个是桥发出的slp_s3#, 和自动触发频率一致的。

主要怀疑ec和桥读bios的情况,下面是桥下的大bios芯片的片选和5脚的波形,波形整体每自动触发一次,就出来一个波,两者波形类似

ec下的bios波形就不跟自动触发的频率一致了,它是一只都有,而且片选和5脚的波形类似,密密麻麻一只不断,除非断电。

不知道这些波形能不能说明问题,反正我感觉读bios的波形好像不太对劲,但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肯请各位师傅们指正

最后打了一下内存供电电感前面的波形,这是细节

补充内容 (2014-3-22 17:05):
再次感谢各位,非常抱歉,最后发现竟然是我的电流表设置过流保护,因为开始老是烧cpu供电上管,所以设置为1a ,可能开机触发瞬间跳到1A以上,所以掉电了。非常丢人

网友:
看不懂,等待大师解答,顶一下,希望有人早日来回答

网友:
求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A:
首先32.768波形是、对的 至于另一个脚 是不好抓的  你这完全正确  SLP跳变是 因为 待机和RSMST同时出来的 所以就跳变 或者是桥坏  你先吧EC这边搞定  然后再说桥的问题  关于bios的 波形要看动态的  你的死图 看不出来的

网友:
都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32.768波形是、对的 至于另一个脚 是不好抓的  你这完全正确  SLP跳变是 因为 待机和RSMST同时出来的  ...

现在我怎么能判断ec的好坏呢? 另外您说的bios波形要看动态,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B:
查看EC的HWPG是否有3.3v

网友:
波波不会用啊

网友:
查下RI#,R136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EC的HWPG是否有3.3v

纬创的,没有hwpg,有个类似的all_pwrgd,瞬间高电压

网友:
RI#有3.3v上拉,持续高电平
R136没装,供给桥的pwrok信号由cpu供电pg,瞬间有高电平

网友:
等待大师讲解,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