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TK REV:1.0进水维修

楼主(2014-03-21):
收到一台ASUS K53TK AMD 独显 花屏的机子,拆开一看,背面,PU603,U39,U9进水腐蚀,刚开始量电压,都挺正常的,洗板水清洁之后,出大事了,上电跑到0.7A不跑了,量了下电压,VDDA_APU 0V,正常应该是2.5V,拆掉L1,2.5VS 有2.5V, 装上就拉低到0V,不上CPU也是0V,请问,是不是CPU挂了?

测量各大电压,除了2.5VS,其他均有

网友:
CPU 我也遇到好多坏的

网友:
感觉现在的CPu  没有以前的好用了

网友:
还有四个并联的滤波电容,都拆掉试试,指不定就是这四个中的一个短了拉低了

网友:
AMD 现在的U 没有以前那样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