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台显示器是哪坏了

楼主(2014-03-21):
帮我看看 这个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个是哪里有毛病了

网友:
有这样的花纹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还没有解决,求解

网友A:
机器拆了之后 屏线插下

网友:
屏线问题,用橡皮擦一下,接好,压紧。

网友B:
难道是屏线的问题?撸主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拆了之后 屏线插下

不是屏线问题,我擦了 后 还是不行,换了个屏线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屏线的问题?撸主有没有修好啊?

我换完屏线之后还是不行,我还擦了擦 还是不行,到现在还没修好呢,求解

网友:
我都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屏线也换了

网友:
换根好点儿的屏线吧.不要换那种拆下来的.

网友D:
换屏线不行就恢复出厂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线不行就恢复出厂试下。

能告诉我 大概是 什么毛病引起的吗?

网友:
屏线或者屏线有干扰   排插一下地线

网友:
换一条屏线试一下吧

网友:
擦一下屏线就OK了。

网友:
这个多半是屏线引起的,拔掉屏线重插就可以了,如果这是软差的线,这个屏线最好是换掉,要不人会返修

网友:
屏没坏那就是线的问题   屏线没擦紧   再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换完屏线之后还是不行,我还擦了擦 还是不行,到现在还没修好呢,求解

有条件的话  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换N条屏线之后还是不行,查驱动板就对了.

网友:
换屏线不行的话就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平屏,就可以判断啥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的是都是屏线的问题,,好了说声

网友:
换排线
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  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好的,我试试吧,哎,

网友:
还是先点一下屏吧

网友:
换通用版点下看看。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如果现象相同,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1是排线。2是MCU问题。3是屏电板加GUD

网友:
绝对是驱动板的问题 直接换板吧

网友:
刷程序,或者换驱动板

网友:
换排线  驱动板  再不行就不用修了  直接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