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不触发

楼主(2014-03-21):
  机器宏基4750G
  故障不触发
       这机子在找图纸的过程中  看到一篇帖子   帖子里是说 待机3,5V 偏高   3V有3.5V     帖子上说把3.5V滤波电容换了机子就修复了
      刚好 我修的那本本待机也是待机3V有3.5V       果断把电容换了     3.5V电容是有极性的   没找到就用   无极性的代替了  换完后待机变成了3.6V    结果一开机可以触发   上到0.2掉电     之后一直没找到电容  机器就放在那里两天晾着     到后来 店子里没什么机器   就拿来看看    还是一样   想了想 还是在换一次电容   结果这次换完后   又不触发了   这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了    查了下电路发现RTC_AUX_S5一端有电压 一端没有  电压  量了下RN2104 发现阻值变成1M多   拆了RN2104  用两个电阻  换上去  电流一路上升  成功亮机

网友A:
有些帖子不一定和自己修的问题一样,要学会自己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帖子不一定和自己修的问题一样,要学会自己思考

问题基本上都差不多  而且换了电容上去  能触发   这样的话   我也没办法    刚好手上还有机器 就先修其他的  让仓库去订电容呗  嘿嘿

网友B:
为什么把 35V电容换了就能触发了 这个想不明白呀  楼主讲下呗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下回两种方法都试试 宏基的机器不好修的 班子还贵呢 你很幸运 工地不错吧

网友:
这些故障只要细心点,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挨着排除是王道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这个机器,是关机后不触发,拔掉CMOS电池自动上电,也许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款电脑RN2104很容易腐蚀,太小了

网友:
学习了,这就是所谓的举一反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把 35V电容换了就能触发了 这个想不明白呀  楼主讲下呗

那个电阻不是阻值变大么    可能 加热一下板子   那边又能过一些电流吧   那样触发条件就好了   就能触发了   但是  电压不够  所以 电流到0.2就掉了

网友C:
有极性的 换无 极性的  滤波容量效果能达到吗

网友D:
  电容问题修过待机大无35v的 没有遇到过有35v还偏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极性的 换无 极性的  滤波容量效果能达到吗

  一般来说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问题修过待机大无35v的 没有遇到过有35v还偏高的。。。

以后会碰到 的    偏高  偏低   有些板子都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E:
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希望能借楼主的帖子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希望能借楼主的帖子 秒杀

呵呵    那也要遇得到      怎么都没人加分啊   郁闷

网友:
后级有短路就会导致待机偏高,学习了

网友:
RN2104可以用2个电阻并联代替啊,嘿嘿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 偏高过  第一次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