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的HP515

楼主(2014-03-21):
今天修一台HP515的机器   不跑码     之前被别人修过  整个板子 显卡 南桥  全是助焊剂     看到这种 板子  心都凉了  而且EC还掉了个焊盘  .......
   看到这点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只好先把板子洗了吧    洗完板之后   通电开机  不短     上U上内存   发现电流还是不跑   复位依旧没有
   南桥要收到的PWRGOOD 都收到了    把CPU下了  在量复位  竟然有了   一插上CPU 就没了    复位被拉低   不多说   换个U   还是一样
     找个BIOS 刷上去  机子既然亮了       搞成这样的板子  既然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显卡问题,被加焊了BIOS就坏了,然后你就挣到了

网友:
二修的还能捡到便宜。楼主运气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问题,被加焊了BIOS就坏了,然后你就挣到了

那个板子是集显的       桥上的焊油  有可能是上家故意打上去的

网友:
运气不错啊,这中事情难得啊。

网友B:
上家估计搞得头都大了  看到搞这么烂 也没想着给你搞破坏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家估计搞得头都大了  看到搞这么烂 也没想着给你搞破坏 呵呵

额  这事不确定   感觉像是客户不修了  上家 刷了个不对的BIOS进去   BIOS看上去被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  这事不确定   感觉像是客户不修了  上家 刷了个不对的BIOS进去   BIOS看上去被动过

估计上家是没有刷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上家是没有刷对,呵呵

也有可能    捡到便宜了

网友:
龙哥真牛叉!

网友:
运气不错呀。修好就行

网友D:
捡了个便宜啊 你  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捡了个便宜啊 你  恭喜

   是啊   不过这问题有点坑   还好没做桥

网友E:
这样可以看上一休的师傅技术 不怎么样    给你捡便宜了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真是人品大爆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可以看上一休的师傅技术 不怎么样    给你捡便宜了

我也是这样觉得  还把 EC 搞掉个焊盘

网友:
修班子 要做到   细心   耐心   不然啥东西  都可能 修不好   个人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