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347版号820-3059-A BIOS

楼主(2014-03-21):
修了一台A1347版号820-3059-A  同行拿来的时候开机上电掉,把机器拆开量电压的时候发现少CPU供电 检查了一下主板感觉主板有点受潮 后面用洗板水 洗一下板子 放到BGA上烤烤  后面就好了, 把机器装好的时候接外接开机不显示 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但就是不亮机  别人换过BIOS  自己手上也没有这个BIOS    后面就换了一个显卡216-081005   ,开机看还是一样不亮机。。。

网友A:
苹果机器BIOS很难找的,祝你好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器BIOS很难找的,祝你好运了

恩 是的呢 。。。

网友B:
咦  这板子貌似以前修到过耶  我看看有没有备份bios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咦  这板子貌似以前修到过耶  我看看有没有备份bios啊

恩恩  那谢谢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那谢谢勒。。。

呃  骚瑞  没找到  你看看本本波他们有没有  他们好像是修苹果的

网友D:
这样机器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E:
找了一下没有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了一下没有这个BIOS

好吧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机器多少钱一个呢

具体也不太清楚  上网去查一下不就知晓勒

网友(2014-05-07):
求 大神六颗, 6好很高广泛

网友F(2017-09-24):
这个是通病,我现在在找解决的办法,我这里有4台一样的问题,加热CPU附近,能正常开机,冷却了,就无CPU电压

网友G(2018-05-02):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通病,我现在在找解决的办法,我这里有4台一样的问题,加热CPU附近,能正常开机,冷却了,就无CPU电 ...

手里有同样问题 找到了吗?是什么通病?

网友(2018-10-17):
大神们 你们通病解决了没有啊 我这个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H(2024-02-19):
引用 网友G:
手里有同样问题 找到了吗?是什么通病?

修好没,这个通病困扰了好久,会不会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这个通病困扰了好久,会不会是南桥

显存边上54320 2R2小电感那 把输出电容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你试试 多少V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