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可不可以把线和灯管插在一起

楼主(2014-03-21):
这样方便的,灯管一侧挖开把灯管和线一起放进去可不可以?

网友A:
你说的是笔记本的屏还是显示器。笔记本太好换了根本不用偷懒吧。显示器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搞。有些有干扰。万一弄的不好返工更麻烦。基本上头焊老了。不接触铁都问题不大。偷懒有些人直接4灯坏掉一个。都不拆。直接屏背面接个放在外面都可以。

网友B:
那样肯定不行啊  显示器的弄不好屏就碎  而笔记本换灯管很简单

网友C:
如果直接传过去,会有点暗影,灯管后面有一反光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传过去,会有点暗影,灯管后面有一反光成

谢谢了!以前都是整屏拆,换的很费时间。现在买了些带接头线,两边扣洞线从背面走,只是有的屏灯管有一侧被铁框挡住不好操作,只是想如果从一端插入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笔记本的屏还是显示器。笔记本太好换了根本不用偷懒吧。显示器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搞。有些有干扰。万 ...

是显示器,还好我每次坏一根也全换,只是线头掉的也是全换。拆屏太费劲不想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肯定不行啊  显示器的弄不好屏就碎  而笔记本换灯管很简单

是啊,很危险

网友:
换灯管真的很麻烦,笔记本的还好。显示器的很烦,没人打扰也得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有卖LED灯条的,成本高还要换高压条,有些显示器高压部分没问题就不想换了。想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