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d通电直接开机测试卡显示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4-03-21):
p5p43td通电直接开机测试卡显示CPU供电问题,在断电在插上又是这样CPU也没问题但是风扇12V有的这个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没看得明白,诊断卡能显示是CPU供电问题?  在下孤陋寡闻了?

网友B:
没说明白,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得明白,诊断卡能显示是CPU供电问题?  在下孤陋寡闻了?

就测试卡显示CPU主板供电问题什么都没显示了都没检查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白,怎么解释、

就测试卡显示CPU主板供电问题什么都没显示了都没检查过什么

网友:
貌似看不懂

网友:
用的小白用的中文诊断卡吧.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帮到你了

网友:
看不懂,没说明白!

网友:
你们家诊断卡貌似是中文的

网友(2014-07-21):
除了显示那个,表现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