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4-03-21):
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开机,一起用也能开机,电池不能充电,拆机检测充电芯片ISL6251第一脚5v,第24脚19V 第三脚EN 3.3V 量电池接口也有11V的电压 电池换过  电池单独也可以放电 请问还差什么条件没测试吗?

网友:
将充电部分图纸截上来才好分析啊

网友:
好好查查充放电芯片

网友A:
什么都不用查了   直接刷EC BIOS 包好   好了说一声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下呗,不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用查了   直接刷EC BIOS 包好   好了说一声

早刷过了  充电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应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