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不加电

楼主(2014-03-21):
LENOVO  X230机器。来时不加电,还电池,接上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为0000。取掉电池,待机电流为0.110。太高。拆开主板,待机又正常,加电能开机,再把主板装起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反复开关, 也显示正常。放在半天后,故障又和来时一样。拆下主板来又正常了,有没有人提一个维修建议?谢谢!!!

网友:
是不是某处没做好绝缘?

网友:
有人说明个机器待机时系统供电的3V和5V要出来,可我这个主板刚插上电源是有3V和5V的。但两秒后就没有了,按开机键盘后,系统供电3V和5V才出来,然后亮机。当先插上电源,等这个系统供电的3V和5V没有时再插上电池则不充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