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进水无RSMRST求救

楼主(2014-03-21):
索尼I3-380笔记本进水,板号:m961_mp-mb mbx-224..处理完被腐蚀的地方,烤干主板,按开关反应,主板有待机3V和5V,EC:NPCE783LA0DX有主供电,按开关,PWRSW#有3V跳变,LIDIN#3.3V,ACIN_EC3.3V,晶振有压差,PWRBTN#无跳变,最重要是PM_RSMRST#无电压,PM_RSMRST#通过2.2K电阻直通PCH,取下电阻,南桥一端有3.3V,换了一个全新的NPCE783LA0DX,PM_RSMRST#还是无电压,刷过EC的BIOS,BIOS与EC没有断线,进水位主要在EC和CPU供电芯片,3.3V和5V的地方,PCH只有边上有丝进水痕迹, 请问,EC发出RSMRST还要那些条件?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把RSMRST#这一脚挑起来再测量触发时此脚是否有3.3V,或断开与此信号相连的所有线路元件再测量

网友:
不要纠结RSMRST这个信号,不是所有的板这个信号都能量到有电压的。

网友:
桥供电正常吗,加焊一下PCH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没出来 、EC看下 、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需要这个主板联系我

网友:
楼主,是不是EC有问题哦

网友:
楼主说了,换过全新的EC也是一样。板子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rsmrst是EC发给南桥的,你测下SUSPWRDNACK是否正常。还有SUS_PWRG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3V 5V产生后有些机要按下开关才有RSMRST 按下开关EC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延时产生RSMRST

网友(2014-05-09):
就是信号难懂

网友:
rsmrst是EC给南桥的一个复位信号,这个信号有的机器是在没按开机按钮之前就有的,有的是你按了开机键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