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3-21):
杂牌液晶显示器:七彩阳光193WL按MENU键屏幕变黑后又正常亮屏正常使用,不能调节亮度等,是不是程序坏,驱动板TSUM1PTR-LF  + 25L400FE 谁有这个程序,请帮一下,

网友A:
先查查按键有没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换按键试试,前天修一个长城的19宽显示器就是不开机,量按键有两个按键电压很低,其他的都3点多伏,换了所有按键就开机了!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按键有没问题

按键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