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能看电压的电流吗?

楼主(2014-03-21):
比如内存的电压,CPU的电压,示波器能看出这个电压的电流是多少吗

网友A:
好像加某个装置,再换成电流探头,可以测电流!

网友:
量电流必须断开电流串一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然后测量电阻上的压降,除以电阻换算出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加某个装置,再换成电流探头,可以测电流!

一台笔记本在开机显示出桌面的时候电流就彪到1.9A,就掉电了,偶尔能顺利进系统,但是一看视频电流也一下上到1.9A,就掉电了

网友:
示波器是用来看波形跟电压的不是用来看电流的,你看电流应该用可调电源,

网友B:
不可以的,你没有电源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你没有电源表吗?

一台笔记本在开机显示出桌面的时候电流就彪到1.9A,就掉电了,偶尔能顺利进系统,但是一看视频电流也一下上到1.9A,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