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了

楼主(2014-03-21):
我的AOC19在使用过程中,突然不亮了,拆机测量主电容怎么只有214V啊,断开后级也是这个电压,IC EA1530A是经过三个103电阻供电,8脚电压为168V 1脚为8V,其它脚均无电压,手上没有这个IC,不知是否损坏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网友:
没有直流电压输出,应该没有振荡

网友:
灯管 能点亮吗?你用过点屏工具了吗?

网友:
拆整流桥测一下

网友:
主电容应该有300V左右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描述有点少 指示灯能否点亮 灯管测试没 电源输出有否?

网友:
点屏工具? 什么东西

网友:
供电12V,5V都没输出吗》?还是要查电源IC的引脚

网友(2015-04-09):
  同样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