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待机时序教你轻松修不触发(附K42JA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4-03-21):
华硕其实也没什么特点,华硕有两大不同的设计 一种是分立元件组成的开机电路 另一种就是和其他厂家一样利用单片机就是EC,分立元件组成的例如A8J见下图本人亲手绘制信号走到哪个元器件叫什么,标号是什么写的一清二楚,这个看似简单不过修起来也不见得好修 因为都是用的触发器和分立元件所以对你的电路基础有一定的考验,这种设计已经不多了甚至见不到
重点是下面的K42,保护隔离不做叙述,就以K42JA来个例子吧  因为这个没图纸所以就以这个为例这个机器待机芯片是8026B,华硕的公共点叫做ac_bat_sys,公共点直接供给8206B的第六脚VIN,这时候ac_bat_sys会直接过一个大电阻或者电阻分压开启7脚LDO5V,据我跑线路得知这个机器8206的5脚是空脚 因为焊盘已经掉了 看的很清楚,所以EC的+3va-ec供电就是LDO5V转换或者其他线性降压芯片转换而来 这个不用纠结,+3VA也会过二极管供到桥的VCCRTC,桥的晶振起震并且桥内部的两个RST也就是RTCRST和SRTCRST都要正常,EC得到供电以后会给自己的晶振两端一个压差 晶振就会起震,随后+3VA_EC经过电阻电容延时给EC复位,EC复位后就会发出CS#选中bios芯片 读取bios里面的EC资料用来配置EC的GPIO引脚,EC必须正确配置在自己的GPIO引脚,也就是说bios的资料必须是正确的,这时候EC就会发出VSUS_ON,并且和强制关机信号FORCE_OFF#一同来控制ENBL来开启待机电压,因为FORCE_OFF#这时候是不起作用的所以我们不用管他,这时8206B会打开+3VSUS和+5VSUS,+3VSUS会过零欧电阻直接供到桥内部的VCCSUS3_3  同时+5VSUS会过100欧电阻直接供到桥内部的 V5REF_SUS,与此同时8206B的的两路PWROK会相与产生SUS_PWRGD给到EC 通知EC待机电压正常并且桥收到待机电压后也会返回SUSPWRDNACK也就是待机电压电源好的应答信号也会给到EC通知EC桥的待机电压已经正常,这就是新的芯片组和以往的区别,这时候EC就会发出RSMRST和AC_PRESENT适配器插入检测给到桥,待机到这里就算结束,这时候我们按下开关给到EC 然后EC就会发出PM_PWRBTN给桥,桥就会返回SLP信号 上电了,好吧其实这很罗嗦但是我不会说因为口才不行 这个已经很简化了,下面我们就来修这个返修的K42JA
        插上电源电流0.016 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23就不动的,其实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还是来简单的测一下吧,拆机测EC的供电有3.3V 晶振 一端0.8一端1.2 复位3.3正常
,剩下的怎么测呢,大家不要按照时序一步步来 我是只测关键的信号 缩减范围后在具体测不正常的地方 这样才能快速找到故障当然前提是你要熟悉这些信号,首先这个机器待机电压是有的所以就不用测VSUS_ON了,这时候要测的是SUS_PWRGD,一下截图来自华硕U35因为EC都是8570 所以他们的关键脚位应该是一样的虽然是程序决定信号的定义但是同一个厂家不可能搞那么复杂的 一般都是一个套路 67脚电压是3.3V正常,我们继续测RSMRST
112脚也为3.3正常,至于桥的适配器检测啦我是除非特殊情况是不会去测的,有问题我们可以回来再测,到这里我就要按一下开关试试PM_PWRBTN有没有跳变了,如果有并且桥没有返回SLP 那么恭喜你EC这边已经排除这个机器是有跳变的所以问题直接锁定在PCH,这个机器是返修的所以故障点我是直接秒杀的 只不过为了写清楚才啰嗦这么多,下面看PCH的关键测试点,华硕的没有原件号真是令人头大,我们直接测晶振两端电压即可判断+3VA有没有给到桥,这个机器晶振两端电压0.45  0.23,说明VCCRTC肯定正常了,3V  5V桥的待机我们只能蒙了就是周围扫一遍,一般不会出问题的除非进水腐蚀(修过N53待机5V的100欧电阻腐蚀 接线OK),故障率最高的还是晶振和RTC复位部分,不让上传高清图片大家将就一下下面是RTCRST部分
图中两个电阻电容延时电路是我跑线找到的,实在是无计可施了只能怀疑这部分有问题,因为另一个师傅换过EC换过桥刷过BIOS ,人家也不是吃干饭的 要是那么容易找到早修好了,晶振我是从台式机拆的,电阻是两个10K的 实际应该是两个20K因为20K的不好找所以就以两个10K代替,电阻拆下来是两半的,你可以说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也可以说是按照时序修到这里的呵呵,桥不能返回SLP的原因就是因为RTC复位不正常,更换两个电阻后 一次性点亮OK,其实是这个地方有些发霉,这次返修只用了几秒钟 烙铁焊一下OK,焊的就是图中的RTC复位延时电容  发霉太严重了 上次没注意让他逃过了,吧待机时序理解透彻你还有修不好的不触发吗?附上亮机图

抽空我会把 广达  戴尔 仁宝都写出来 多多给分哦 这些天修了很多不出集显的就是狂刷bios  急需下载分
呵呵 早上一觉醒来突然想起还有两个需要注意的信号就是AC_IN_OC#适配器插入检测和LID休眠信号,一般情况一个是适配器状态自动打开待机电压另电池状态关闭待机电压至于LID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合盖开关了,这两个信号也不是百分百影响上电  有些是不影响的,这些都不在标准时序范畴而是各大厂家自己定义的,就补充这两点吧 总之大家注意细节就是了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很扎实

网友A:
此贴又是一精华贴,细心刻苦

网友(点评):
呵呵 总感觉写的有点别扭,写作细胞没有发育好,到时候弄个全面的时序

网友:
修华硕修的精呀

网友:
朱。爱新觉罗 + 10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第一张图纸牛逼得很!!!高手

说啥呢  这辈子就靠这张图活着呢。。。。。。。。 开个玩笑A8J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有信号可循,其他的就有点模糊不清了因为加入了EC

网友:
这些不需要什么很深的电路基础 理解好信号的走向 前后顺序 需要大量的时间

网友:
时序讲的好,刚好手里有个华硕,明天研究下

网友C:
那个图画的应该要很长时间吧 呵呵

网友:
时序简洁明了,说的都是重点,一看就明了,这得有多少的维修经验加扎实的理论才能做到哦

网友(点评):
呵呵不要高看我,你也很容易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图画的应该要很长时间吧 呵呵

图画了 两个多小时  还要对着图纸一个个的验证,有此图不怕你修不了A8J哈哈

网友:
大体能理解。不过跑线路跑不来

网友:
手写版图纸,太有才了。

网友:
问一句楼主,。是美术系华业的吗?

网友(点评):
请分析这个和 美术有何干系

网友D: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能找到 RTCRST? 求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能找到 RTCRST? 求技巧

这个有图纸和无图纸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原件号,就是测电阻电容延时电路,一般就在晶振周围 桥附近,特殊的是专用芯片提供的,或者你顺着CMOS电池 过10K电阻过双二极管,在看到10K到30K左右的电阻后面电容接地 这个就是了,不过跑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网友:
你就是精英。。。长见识了

网友:
时序啊时序  没经过系统的时序学习  现在分析的时候挺麻烦的

网友:
这比自己想象的详细多了,楼主辛苦了  还是手绘图  呵呵

网友E:
等待楼主完整时序啊 嘿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这次返修时只是加焊了两个电容吗,两个10K的电阻是以前修的时候换的,还是这次返修时一起换的?

网友:
不得不说高手就是高手啊,很厉害着电路基础太厚了,学习 了

网友:
还需要下很大功夫好好学习学习,收藏一下,再好好整理研究一下  。

网友:
辛辛苦苦发帖  又要石沉大海 哈哈

网友:
       讲的好详细,我还是新手,可我还不会看懂图纸

网友:
不错,讲的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这次返修时只是加焊了两个电容吗,两个10K的电阻是以前修的时候换的,还是这次返修时一起换 ...

电阻是以前换的  没有注意到电容 这次返修 直接就是找到这两个电容加焊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贴又是一精华贴,细心刻苦

呵呵 多谢  398590400的祝福  我也有信心此贴成为精华   不出所料    以后会多多努力的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很扎实  向您学习

网友:
大神那 脑子里的东西最好了

网友:
太厉害了,要是我有你一半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不错,向你学习,太厉害了,华硕的AC_IN_OC#这个信号很关键,之前修过一台K43始终不出3,5v,用电池正常开机,更换了充电芯片,故障依旧,后来实在没有办法,直接改了个N沟道的小三脚MOS管,让他插上适配器变成低电平。

网友G:
不是EC检测适配器插入吗,怎么成桥了?这个地方有点陌生.这是华硕的特点吗?

网友:
待机时序,是什么?   楼主能具体讲解下嘛?  新手

网友:
学习了,经验呀!!!

网友:
高手啊,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以后再碰到华硕不触发的就可以参考了,哈哈,,很详细

网友:
分析的很经典,谢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对华硕的很懂啊

网友:
长见识了啊  楼主好强大 好牛逼

网友:
精华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不错啊,我现在修机子都变懒了,好多东西没心情去量了

网友:
这个写得非常好,

网友H:
华硕的待机太复杂,我得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你开什么玩笑哈,华硕 仁宝 广达 都一个样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功力深厚,啊,K42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华硕的待机太复杂,我得好好看看

我觉得think和华硕的待机复杂点,广达,仁宝待机只需要修出3V,5V就行,华硕的还要其他待机电压

网友:
我还没有修改RTC电路呢?因为我不会修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去修!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太有层次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think和华硕的待机复杂点,广达,仁宝待机只需要修出3V,5V就行,华硕的还要其他待机电压

华硕 广达  仁宝  纬创 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由RTC电路影响到到能触发不上电的有修到好几次了,这问题还算是简单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不仅是电路基础好,就连图也画的美啊。

网友:
华硕的垃圾货,图纸点位,标注什么都难找

网友:
得研究研究下

网友:
asus工厂出来的吧?分析理解的透彻

网友:
进水机子一般都是腐蚀

网友:
时序总结的很好,有没有AMD的时序分析下

网友:
   先收藏好·  有时间多看看·谢谢了·

网友:
楼主 ,分析的很明了。理论和维修经验都很深厚。 对华硕时序也很了解。

网友:
     牛逼  直接收藏了  以后用得着

网友:
学习了  技术好

网友:
手画的图纸不错呀!技术也不错,期待你更多的维修经验发表的文章.......

网友I:
楼主可以说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要向楼主学习,期待其他的

网友:
有了这个修K42就好修了

网友:
确实不错,维修的基础不容小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说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吗

英特尔的桥没什么条件呀  就是VCCRTC  32.768  RTCRST  VCCSUS3-3  V5REF-SUS最后是RSMRST  然后PWRBTN跳变就会返回SLP 就是这么简单  以上顺序要记牢 3V  5V官方是3V先出来 实际是同时的

网友:
我真不甘心  你都画出突来    这样思路  比较好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希望楼主说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去理解容易点,看了楼主写的大有收获

网友:
修笔记本就是要有这样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待楼主完整时序啊 嘿

你就暂时看第一个图吧 。上面那个A8J的图就是完整时序。还有另一种设计就是EC每发出一个开启信号就必须返回一个PWRGD才能继续下一步,桥发出的SLP也是给到EC然后再由EC开启系统电压的  其实就是拐了个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维修经验估计有十年左右了吧

大哥 我才一个多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会先加焊桥,不行再查,,,有很多类是的问题都是加焊桥好的

我已经说过  EC  BIOS  桥 都被上一个师傅换过 没修好 所以我是直接跑时序的

网友:
写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佩服 技术的确精湛

网友:
楼猪的技术一流啊!

网友:
很厉害着电路基础太厚了,学习 了

网友:
我们一般是蒙,看见哪里腐蚀 哪里烧坏 就搞哪里

网友L:
顺着楼主的指点 成功修复K42J不开机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啊,我何时才能达到你这程度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在哪个学校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顺着楼主的指点 成功修复K42J不开机

真的假的啊  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网友:
好牛啊 思路清晰 不慌张 写的很好 我也正在学习电路呢

网友M:
怎么跑线的,看图纸么。

网友:
真是辛苦你了亲!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怎么跑线的,看图纸么。

华硕主板没有原件号,所以跑线就是顺着线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EC检测适配器插入吗,怎么成桥了?这个地方有点陌生.这是华硕的特点吗?

这是新机器的 新出的信号是桥要得到适配器检测  这不是华硕的特点  是英特尔的特点 哈哈    论坛有标准时序 你可以去参考

网友:
很特殊的时序啊  不多见  修华硕的好东东

网友:
楼主是基地毕业的么?时序修的精彩

网友:
文章值得仔细慢慢消化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好 很是学习 太清楚了

网友:
很完美,希望楼主尽快把其它厂家的时序都研究出来发出来,大家巩固一下!

网友:
看完了维修过程,发觉楼主维修很厉害,还能手工画图纸,我一般只能在CAD上画画。真的不错

网友:
看得有点晕晕的,得收藏下来认真看。感谢楼主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啊,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这个水平

网友B:
那第一张图纸牛逼得很!!!高手
aya又回来了
说啥呢 这辈子就靠这张图活着呢。。。。。。。。 开个玩笑A8J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有信号可循,其他的就有点模糊不清了因为加入了EC
详情

网友:
维修高手。基础扎实。

网友:
说得很详细 不错

网友:
真的很给力

网友:
高手,学习了,差距好大

网友:
有时序修不上电就好修多了

网友:
好久没修机子 感觉维修赚来的钱与付出的时间不对等样的

网友:
厉害!这么透彻的分析与伟大的分享精神,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
LZ厉害 有很多机器我看着时序都修不出来,真的是悲哀呀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思路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无论维修什么情况,只要和合理的分析出大致的过程,应该都是可以维修OK的。

网友:
很好的例子。。分析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