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 1500W电源带载能力下降,换电容后无果,没思路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4-03-21):
最近发现自己的TT1500W电源有问题了,一个是带一块7990显卡没有问题,但是当带两块7990时,运行中会忽然掉电之后自动重启,并且时常伴有启动黑屏现象,另一个情况也类似,一直都是带着两块7990显卡跑着,有一天忽然掉电后,就带起不来了,重新启动能亮机,但是显卡起不来(排除显卡故障),故障现象就是这样,想来想去,电源已过保修期,送修已不可能,只要自己硬着头皮动手整下了,拆开: 接好接头通电,用表测得各项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带一个坏硬盘负载),+12V3=12.00V。+12V4=11.98V。+5V=5.06V。+3.3V=3.33V 。-12V=11.85V。PG灰线=5.1V。待机状态下,5VSB=5.15V,两个大电容分别测得电压是:377V和378V。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检查了所有电解,未发现有漏液鼓包等现象,无从下手,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没办法,既然已经拆了,就来个通杀吧,先找400V390UP电容下手,因为根据度娘介绍,这款电源是两个750W的电源合并成一个1500W的,所以就有两个这个电容,主动PFC的,不管它,先杀,TT的焊锡真TN的硬,我的恒温烙铁打到420度,拿它一点办法没有,只好动用传统烙铁,呵呵,300W的买一个来专门对付这种电源(上次维修安耐美1250W电源准备下的),终于拿下 换上400V390UP的新电容,接下来就杀整流输出部分电容,先换12V输出的吧,TT的这种电源设计真是紧凑,其中两个12V输出的电容16V2200UP的电容要拆非得先拆掉散热片才行,无奈只好如此,动手, 折腾了半天,终于换好(用新的红宝石换下旧的黑金刚) 顺带把这个整流管也量了下,并且记下这个型号,过几天买几个放着。这个电源的5V和3.3V是12V通过DC-DC直接降压过来的,所以,它的电容不多,就几个6.3V2200UP的,杀了,换新,最后就是-12V的了,有两个,隐藏很深,差点没有发现,一个25V330UP和一个25V100UP的,一个字:杀,全部换完,到此算告一段落,剩下就是待机部分了,待机这里我看了下,一共五个电解, 这个因为是设计装在上部,可以很方便的更换,就先留下,弄完清理之后,装好,通电(带一个坏硬盘)测量各个输出电压,基本与之前无相差,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达到了380V,带卡上机测试,两个7990显卡,加平台功耗达到了1320W,运行了大概5.6分钟,跟过去一样忽然就掉电有又重启了,看来换电容没用啊,到此我不知道该往哪里下手了,从现象看,这个不是保护了,应该还是带不动,但是是哪个东东有问题呢?待机部分的电容要换吗?还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下,指点下问题所在,给个方向,我这里谢谢先!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这种电解坏的很少——除非本身长期散热不良。楼主的电源带不起负载,重点检查主功率管吧(全部拆下再逐个测量)

网友:
估计是电源IC不良,老化了。谁叫你经常让电源满负荷的工作呀~

网友:
模组化的电源,检查下模组插头是否大电流下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A:
我的电源都是天天满负荷运行的,都已经连续的运行了几年了,最近换了这个新显卡才发现这个问题,过去带别的卡都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都是天天满负荷运行的,都已经连续的运行了几年了,最近换了这个新显卡才发现这个问题,过去带别的 ...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有没有单独试过其中一个显卡满载呢?

网友:
彻底坏了好修,这类故障不好搞啊 。把怀疑原件逐个更换试试。

网友:
单显卡跑没事,单卡跑我都是上850W的电源或者1000W的,两卡就非得要1500W了,我曾经用一个安耐美1250W电源带了两张卡,用测功耗仪测得1300多W,没敢久测,就停了,1250W的怕烧了,已经超过它的极限了,呵呵,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正常的很,就是耗电,呵呵,

网友:
应该有IC不良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老实说,修过的电源比较多,但是基本都是300W以下山寨货居多,楼主这种高大上的货见都未见过,惭愧!
但是,我认为原理都是一样的,长时间高负荷,元件加剧老化是必然的,哪里电压高、频率高、电流大,哪里就是重点。

网友:
这种情况我修一个显示器的电源板被雷击不加负载输出完美加上负载电压变小,最后跟换电源IC修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换电源IC.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想我的这个电源情况是,各电压点测量都符合要求,无论是带载时还是不带载测都正常,无明显的故障点,发现问题还是用它带7990显卡时才发现有带载不足的情况,理论上来说,1500W电源按照它的转换效率算,带1360W左右,应该无压力的,我的安奈美1250W也带得动啊,就是功耗达到了和超过了电源的标称值,不敢长时间运行,就放弃了,特地换上这种电源来带,没想到它真不争气,竟然会忽然掉电,又重启,晕了,今早又发现一个问题,怪我没仔细,原装的大电容是:400V390UP的,但是我尽然将400V330UP的电容安上去了,当时没有注意,晕,不知道这会不会有影响?

大大地影响。

网友:
显卡主要用+12V供电。你的电源几路+12V不是分开的么,主要就查整流管,估计温升后性能下降。风扇是温控的 吧,还是直接接到+12V输出的位置,加强散热吧

网友:
显卡是用的12V电,我的电源基本都是用12V电多,都是带卡跑,这个电源一共四路12V,供给显卡用电是V3和V4,整流管我换电容时拆下过散热片,拿下整流管后测量过,一切都正常,几个管子的正反阻值分毫都不差,风扇是温控的,它的感应头就装在整流管的散热片上,是个热敏电阻吧,呵呵。

网友:
换整流管就多了,要换就得全部换,换一个也不知道换哪个才好的,我看了下,整流部分有六个管子,还有两个场效应管,分布在四片散热片上,呵呵,挺难弄的

网友:
自己顶下吧,不然要沉的,

网友:
好电源,建议先外置一个暴力风扇强制散热看看,另外,注意给ic供电的电解电容,这类电容老化会降低ic的驱动能力,同样导致带不起负载。

网友:
转载,见图片,重点是电流超18A保护

网友:
恩,好的,曾经听过你和几位高手的教导,你的这个提示,给我有点启发,实在不行,我准备按照你提供的思路进行下去,将两个小板拆下,先解决电解后,将IC也换了,解决掉这部分的隐患。这个电源是两个小板上的IC来分别控制两个电源(一个是750W)PFC,用的是6800G的IC,小板上确实看到有几个小电解,拆的话,有点费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也的拆啊,换了就安心,谢谢su36xxnn指点。

网友:
见过18楼所贴的文章后,首先是获益匪浅,谢谢提供,这里我说明下,我的这个1500W电源是TT的,它是由两个独立的750W电源合并而成,也就是说,是两个电源,从中间要是破开的话,就是两个750W电源,只不过是这两个电源共用了待机部分,两个电源除12V外,一个输出5V,一个负责输出3.3V,确实是存在双路12V输出的,两路互不干扰,问题也就来了,由于需要平衡,所以当其中一路输出有问题的话,那么另外一个电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就是这个电源的麻烦的所在。

网友:
          两路750W输出,每路12V单独带一个显卡没问题? 如果每路自有一套保护电路,可每路单独带卡测试一下,检查是哪一路保护动作,即先要确定故障部位才好动手。如果电路设计为联合保护机制(两路输出由一套保护控制),检修就比较麻烦,因双路工作状态会相互牵制。
         你这个电源用时已久,一些元件会不同程度老化。 提个检测思路,分别对每路单独挂卡测试,再加一点负荷凑到700W输出,监控电源关键点工作状态(拷机时间长一点)。如出问题就可确定故障在哪个750W部分。如两路都不出现问题,焦点可能就集中到交流入口到整流滤波部分元件中。         另外,挂两块卡时,监测待机电源输出的两组低压与挂一块卡时是否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我现在正等坛里的朋友帮忙测电容,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一招:见管子 ...

朋友你好,你发来的电容已收到,大致测试了一遍,情况下面说。
测试工具是同惠2822c 100k 手持电桥,分别用100hz和100khz两个测试频率测量,100hz测容量,100k测esr,也就是等效串联电阻。
红宝石400v,330uf,实测容量分别为300和293,esr均为0.12x欧,稍有老化,还在正常值范围,正常。
16v2200和10v3300,容量为21xxuf 和 31xxuf,esr均为22m欧左右,性能良好。
6.3v2200uf,容量在19xx到21xx,esr均在35到38毫欧,正常。
25v330uf,实测315uf,esr 57毫欧,正常。
25v220uf,实测224uf,esr 72毫欧,正常。
25v100uf,实测97uf,esr 0.135欧姆,正常。
50v10uf,实测10.1uf,esr 0.35欧姆,正常。
50v0.33uf,实测100k下247nf,esr7.2欧,100hz下323nf,正常。
根据测量结果,这些电容基本都正常,判断你修好上一个应该是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