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问题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21):
这款显示器  刚拿来 时是亮一下就灭  看 电流回归到0.1   如果此时把VGA线拔掉 就又开始跑电流  并显示无信号 。
    刚开始怀疑vga线有问题 换过后效果依旧  于是乎 就又换了  通用驱动板  可以点亮  并不在掉电    可是就是有这条线  其它正常
     如果此时再插上  原来驱动板   又出现老问题

        于是乎 本人加焊图像芯片     加焊过后  不再掉电   可是屏中间  又出现这条线    从上到下   到不了底

     现在咋折腾都不行    实在不知道该咋弄了      难道是  没有加焊好 图像处理芯片      可是我用通用板也是有这条线  郁闷   本来是没有的
                       现在都不知道该咋跟客户交代了     各位如果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大家给给建议   该咋弄
                                                                                             拜托了  谢谢

网友:
这是在运行屏测试软件    效果特别明显

网友:
这是个坏屏,应当是出厂时就这样,,不是你搞坏的吧,,

网友:
炸一看  是屏坏了,但是竖条没到底,貌似又不像。但是楼主你说换了套板 还有这个,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大一点哦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啊  我换好灯管也是出现过这个问题  可能是软屏线出问题了

网友:
通用驱动板可以点亮, 原来驱动板加焊, 加焊图像芯片过后 不再掉电 可是屏中间又出现这条线,图像芯片坏,换之,或刷程序

网友:
屏电路故障

网友:
刷个码片试试

网友:
也许用户以前就这样,这回看不了了,才找你修,你修完,他以前的故障就出现了,这个我都写纸上,贴墙上,这种故障,本店概不负责

网友:
很显然是屏坏了。

网友:
问问客户就知道了,估计不是你搞出来的,因为你并没有接错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
屏的故障,一般没有救了

网友:
绝对屏坏了我也有个AOC的也这样

网友:
你先向客户确定下,以前是不是就有这条线了,说不定以前就有的

网友:
屏的故障,不要再费工夫了,直接告诉用户,实话实说,这是常见的情况,干维修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版主换屏

网友:
多半都是屏挂了。

网友:
虽然没修过显示器  但根据修笔记本修的经验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可能之前就有的.

网友:
看啥,啥也没看到

网友A:
屏坏了,没换之前你可能没注意,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擦一下屏线,行就行不行就没的搞了。

网友B:
别去询问什么人家以前是不是这样的.遇到不讲理的你就又要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去询问什么人家以前是不是这样的.遇到不讲理的你就又要亏..

嘿嘿你  那我运气还好 客户说有的时间 是这样的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没换之前你可能没注意,

恩恩   客户说  那个  不用管   呵呵呵   运气 不错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