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看主 笔记本主板的的板号 和料号

楼主(2014-03-21):
  比如说 广达 DAOCH3MB8EO      怎么去搜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DA0CH3   中的CH3

网友:
DA0  后面   MB前面的“CH3”

网友:
DA或DAO后面的三位:CH3

网友A:
我看你头像应该是我们学长,怎么不会看呢?

网友:
dao后面3位   da的这种就是后面第3位开始算后3位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懂 反正我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头像应该是我们学长,怎么不会看呢?

哎学长 谈不上  , 我是小白  , 只不过 饼哥 当天讲这些基础 的那天有点 事  没去上课  哎 太亏了  谢谢了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