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开机电流0。6A 不跑码

楼主(2014-03-21):
dell n5110 开机电流0。6A 过10秒钟报警3声
DELL

网友:
这种独显的一般电流有1。5A左右啊

网友:
换个桥应该会好,PCH最容易坏

网友:
看电流 应该内存 都没过把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0.6不跑马很多问题都可以引起哦 如果有PLT RST 没有PCI RST 就干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