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换cpu供电管后无电压

楼主(2014-03-21):
收一台联想b470装系统蓝屏,查论坛后都说铁壳场管容易坏,仔细观察一下是有些变色,就定了几个换上后
悲催了,直接无显了,开始电流正常到1点几后掉电,再开机,电流只能到0.3左右了,测无cup电压,把场管
换回去还是一样的故障,测NCP6131 工作条件 12脚有19v,10脚有5v供电,9脚有开启电压,30,31,32脚
有5v电压,测pu4405,pu4306,pu4301,1脚有5v,2脚1.9v,3脚4.8v,4脚5.08v 其中pu4306和pu4301
的5脚有时有5v,6,7,8脚都为0,pu4405的5,6,7,8脚都为0,铁壳上管d极有19v ,如果pu4306,
pu4301的5脚有5v的话,s极应该有电压才对,但是一直没有电压,真是郁闷,那个高手说说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4-3-26 20:44):
感谢各位的回帖,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pu供电的330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

LENOVO B470.pdf

网友:
PU4403   PU4401一起换了

网友:
上管的控制及悬空了吧。。仔细测下 还有就是  上官和芯片要一起换

网友:
可能是管子没换号吧。

网友:
一般PWM烧坏了要芯片和上下管三个一起换,不然会很悲催

网友:
pu4306/pu4301 5pin有时有5v很明显芯片进入保护状态,测一下代换场管g极对地值

网友:
这个最好换一组的,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了,然后上下管一定要焊好

网友:
还是重点查你换的管

网友:
可能虚焊

网友:
铁壳子的MOS管 GS没有接触好把

网友A:
情况有几种可能。一是没换好,二是你的CPU是好的不,如果CPU挂了或者CPU短路了也可能导致乌龟壳下管无电压或者电压偏低。还有确定CPU供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最好换一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有几种可能。一是没换好,二是你的CPU是好的不,如果CPU挂了或者CPU短路了也可能导致乌龟壳下管无电压 ...

cpu是可以亮的,在其他机器上试过,cpu的电源管理6131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30,31,32脚也发出5v了

网友:
上官和芯片要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