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开关管输出的方波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14-03-22):
这两天,网上看了些电源基础原理,本人小白,刚开始学习电子,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下,请不吝赐教。

开关电源工作过程,220交流进来后经emi滤波变成纯净的交流电----整流管整成300v直流电----开关管给变成300v脉冲直流电----变压器变成12v  5v  3.3v 脉冲直流电-----整流滤波变成12v  5v  3。3v直流电

这是我看了几天电源基础总结出来的  有疑问  有好多文章  说开关管输出的脉冲电压 是交流电   但是百度一下交流电是方向和大小会随时间变化的   但是开关管输出的电压只是大小变化 方向并没发生变化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脉冲方波直流电    还有的说经主变压器变压后的是交流电  要不要什么整流管啊  这里我也搞不清楚了  脉冲方波 经变压器后 怎么又变成交流电了啊      请高手解开谜团。

网友A:
是交流,还要经过整流  滤波   稳压,才能是电脑能用的稳定的直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交流,还要经过整流  滤波   稳压,才能是电脑能用的稳定的直流电

但是 开关管输出的是脉冲方波   电压是大于0的  也就是说 电流方向是没发生改变的   交流电 电流会发生改变的啊

网友(点评):
主变压器两头都是矩形交流电(正/负、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 开关管输出的是脉冲方波   电压是大于0的  也就是说 电流方向是没发生改变的   交流电 电流会发生改 ...

开关管输出,就是整流以后的了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网友:
果断是交流的

网友:
交流,正炫波变化为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