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待机电路能否改装?

楼主(2014-03-22):
常用ATX电源待机电路常用开关三极管或场管+正反馈电路+脉宽调整三极管(1815或945)构成,这样的电能否改成用P1014AP06芯片,改装时原变压器能否用,有改装过的师傅请说说经验.!!!

网友:
我没改过,不过,也来凑个热闹。
经验看来,分立元件的待机电路故障率相对较低。

网友:
可以改成 显示器通用电源模块

网友:
p1014ap06很容易坏吧,这几天修了四个长城电源就换了两个p1014ap06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改,要改是吃多了没事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改,要改是吃多了没事干。

主要目的是,当待机电路炸伤严重,维修好待机电路较困难时,可否考虑改成P1014或EM311等

网友:
完全可以,我有发过的帖子。

网友:
网上就有12V、5V输出开关电源裸板(12-16元)卖,直接简单快捷,不用改那么多

网友:
当然可以,想怎改也可以,只是复习程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