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触发,瞬间掉电,补几个波形对比,能看出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4-03-22):
acer 4743自动触发,随机瞬间掉电,5秒后可重复自动触发,之前发几张单波图,下面是对比。 抓波之前测量,裸板时除了BT+和集显供电没有外,其他大小电压瞬间都有,all_pwrgd、pltrst#瞬间也有。

首先是all_pwrgd和内存供电,all_pwrgd稍晚出来:

cpu供电和all_pwrgd,cpu供电掉电后缓慢落下,后面是掉电的细节,几乎同时掉。

这是pltrst#和内存供电对比,后面是细节,pltrst#周期很短,但掉下去时看不出谁先谁后。

乱抓一桶,实在不知道这个掉电怎么弄了。

-------
谢谢各位,瞬间掉电太快,电流表反应比较慢,有时0.5,有时0.2

---------------
再次感谢各位,非常抱歉,最后发现竟然是我的电流表设置过流保护,因为开始老是烧cpu供电上管,所以设置为1a ,可能开机触发瞬间跳到1A以上,所以掉电了。非常丢人

网友:
裸板电流能跑多到多少A  然后掉电的   是不是每次都循环到那里掉电

网友:
文字描写不详,不好判断

网友A:
最起码得告诉电流上到多少了吧

网友B:
你不是说有电压没有出来吗,是不是缺电压掉电呢

网友:
一个一个比那个先掉电

网友:
这应该是后续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得告诉电流上到多少了吧

最大的时候是0.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有电压没有出来吗,是不是缺电压掉电呢

查不到缺谁能

网友:
看的有点晕

网友:
掉电的机器很不好搞呢,那次搞了一台,差点没搞死我。

网友:
掉电耗时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