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H77/J 青屏的经典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3-22):
机型:AH77/J
故障:开机青屏   无显示
维修过程:用万用表测屏线接口,发现有一个1.26V的电压,感觉电压不对,经过跑线发现是码片EDID  的供电,那就更不对了,一只表笔接屏接口,另一只表笔去背面划,找到了 ,然后顺着跑线,经过了一个电感,0欧保险电阻,发现电阻一端3.3V 另一端就变成1.26V了 , 这种情况只有2种原因:第一 后极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要么这个0欧的电阻 已经有阻值了,测试结果 : 是这个0欧电阻已经出现了阻值,直接干掉 ,找了个0欧的电阻换上,在测电压已经正常了 ,两端都是3.3V  ,此时也已经亮机了  大家看图吧~~~~别忘了加分哟~~~!~~

网友:
楼主厉害哈  一早就秒杀了一台  祝生意兴隆啊

有灌水嫌疑,下次要扣分了

网友A:
不错  还有做维修笔记的习惯  真要多和你学习学习

网友B:
这个习惯真好  真该好好这样多做下笔记

网友C:
思路很清晰,但是如果后级短路,电压就应该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还有做维修笔记的习惯  真要多和你学习学习

过奖了 ,一般就是 闲下来的时候 记记 写一写   怕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习惯真好  真该好好这样多做下笔记

简单的不记可以 ,一般奇怪的现象 修好了 得记记 不然过段时间久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清晰,但是如果后级短路,电压就应该没了。

后级短路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之前修到过 屏引起短路的

网友D:
红屏,白屏,灰屏,绿屏,就见过,青屏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E:
屏的 麻片供电 不够 导致青平  以前遇见过麻片供电不够 导致花屏

网友:
我看到日本机怕

网友F:
真是不错的案例呀 ,,,,,,

网友:
这真心不错哦

网友G:
EDID是用来检测屏的吧,它会导致青屏?

网友H:
记录维修心得,很好的习惯

网友:
楼主呀  你测量了那些地方  你应该截图出来  这样新手们会明白很多的   你这样说不截图  你觉得有意思吗    感觉一点都不清晰

网友I:
恩,EDID偏低变青色哦 。感谢提供经验

网友J:
这种笔记本一直跑线跑出来,是在是很NB.佩服

网友K:
这个情况还没碰到过,又涨点经验了,谢谢LZ,不过LZ要是把图传齐就好了,新手是很需要的..

网友L:
为做笔记的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屏,白屏,灰屏,绿屏,就见过,青屏倒是第一次听说。

呵呵 那下次修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 麻片供电 不够 导致青平  以前遇见过麻片供电不够 导致花屏

是啊 把供电修出来 立马就好了

网友:
这个日本货 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不错的案例呀 ,,,,,,

这个机器没图纸   抱着试试的心态修的

网友:
过奖了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EDID是用来检测屏的吧,它会导致青屏?

不信 你可以做个试验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记录维修心得,很好的习惯

谢谢 过奖了   也就是空闲的时候写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EDID偏低变青色哦 。感谢提供经验

不客气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笔记本一直跑线跑出来,是在是很NB.佩服

这种很少有图纸  只能自己跑线  也是抱着试试 的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情况还没碰到过,又涨点经验了,谢谢LZ,不过LZ要是把图传齐就好了,新手是很需要的..

没图纸的 我是自己跑线 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做笔记的  顶一个。

谢谢 过奖了           呵呵

网友M:
没图纸都能跑出来,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图纸都能跑出来,厉害

简单的还可以

网友:
楼主说的“一表笔接屏线接口,另外的在背面划”这句不太明白,能不能解释一下,你说的背面是指的哪里呀,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