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2014-03-22):
之前学到的,掉电原因: 缺供电,短路,温控

实际操作中就不那么好分辨了,比如缺什么供电会导致掉电? 次级转换出来的供电缺失会掉电吗?不出平台复位会掉吗?

网友:
缺cpu供电有时会掉电

网友A:
你要看看掉电的速度是多快,我一般判断的是,上电瞬间掉电可能是短路,上电过一秒左右一般是内存没电压,或者说短路,三秒掉电一般都是PG,也就是缺电压,不定时掉电,一般是温控,当然也有上电就掉也属于温控范围之内,不定时掉电比较难找。而且HM55以上的芯片组掉电一般都难以捉摸,有些连集显电压不出也会掉电。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捷径吧,修多了就慢慢提高了

网友:
我知道有三种,缺电压,短路保护,过温度保护

网友:
得先看看你电流跑到多少掉电,也分什么样的机器,有的机器桥或者显卡虚焊也会导致掉电,一般大多数情况缺电压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等等

网友:
缺少信号  供电得得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有的很容易搞定,有的根本就搞不定。

网友B:
你要看看是谁代工的板子,广达?仁宝?不同的板子规律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看掉电的速度是多快,我一般判断的是,上电瞬间掉电可能是短路,上电过一秒左右一般是内存没电压,或 ...

上电就掉,如果是短路,应该不能重新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是谁代工的板子,广达?仁宝?不同的板子规律是不一样的

纬创,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就掉,如果是短路,应该不能重新触发吧

理论上是如此,输出检测检测到输出异常了就会关闭输出,比如说3/5V后继管短路,上电之后3/5v芯片检测异常关闭输出,需要拔电才可以重新开,但有些机器就算是短路也不会保护,掉电了马上又可以开。

网友:
10秒左右掉电,还自动重启一次。然后掉电关机。可以重新触发。。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