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70重复性烧CPU和HM65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22):
“关于G470重复性烧CPU和HM65的解决办法”,希望潜在水底的高手们浮出水面,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一难题!

网友:
我修了这样两个机子了,CPU换了,HM65换了,但是用上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又是老问题,CPU和HM65都坏了!请问大哥们这个怎么解决呢?换的CPU是B815,HM65是全新的,CPU 的IC ISL 96831也是全新的!现在一个机子返修了2次了,不知道怎么弄了!高手们赶紧帮小弟支个招!!!!!!!!!!!!!!!!!

网友:
换主板呗,CPU 和桥加起来肯定价值超过主板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换板子了,不能再修了,越修可能会赔的越多,一家之言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既然是搞技术,还是要研究一下怎么弄好吧

网友:
呃   我运气不错  还没返修

网友:
就是的!价格是高了!已经接近我的报价,在修下去肯定是赔钱的买卖,可是这个技术还是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以后这种问题大家也会遇到的,大家放开些谈谈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想法,技术本来就是大家一起相互学习互相进步的一个过程!

网友:
找个理由让客户换主板吧,维修是以挣钱为目的的,经常烧小东西的可以研究一下,老是少大件的还是放弃吧

网友:
你所说的G470换U换桥的应该是上电到0.3几掉电的这个症状吧。接触过一个。换过桥,换过U,目前还活着。至于你那个烧桥烧U的应该是不是还有哪个供电不稳或者偏高吧???要不就是你买得桥质量有问题。淘宝上的货不敢恭维。建议你找个拆机的桥还好一点。

网友:
可是我以前用着一直好着尼,戴尔的经常换的!

网友:
我有个G470 U换了ISL95831换了 HM65也换了 还是不出CPU供电 闹心

网友:
这台机我也弄过一个月就返修了,后来把MOS管外围电容换掉现在还没有过来。

网友:
我遇到的是烧桥的,后来换主板了事

网友:
老师烧大件  你也该看看 是不是 换主板   不然 你的损失 会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