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pu虚焊如何修理啊!

楼主(2014-03-22):
显卡gpu虚焊如何修理啊!自己用热风枪和焊膏吹了一阵能点亮一会时间长了又花了 有没有好的办法帮忙下各位大侠
显卡

网友:
上BGA加焊下就行了吧,这个也要问?

网友:
建议用BGA加焊或重新植球!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 或者不想很快返修的话 还是重新植株吧

网友:
建议你重新植球吧
zq5482140a
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能用得长点吧。。

网友:
应该是锡球没化,补焊过后要控制好GPU散热温度。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当然返修台加焊了 注意别把旁边元件弄冒珠 小心板子变形

网友:
重新植球球

网友:
建议用BGA返修台

网友:
无语这个也要问啊

网友:
自己用热风枪和焊膏吹,请将独力显卡放水平,主芯片四周贴上防热胶带,温度设320度转圈吹约5分种,若主板和热风枪同张桌子时,热风枪不可主芯片还未静止自然泠却前,放上热风枪座,不然将前功尽弃.显卡花屏->GPU虚焊或记忆体损坏.

网友:
还没学会.补焊过一次补坏了

网友:
用BGA加焊,最好重植一下

网友:
还是重置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遇到相同的问题,只有热风枪,论坛有没有热风枪加焊GPU的视频?
zq5482140a
均去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2014-07-06):
你这显卡是什么型号的。。有些显卡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换个芯片是还再好的选择。。。

网友:
只能上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