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内存系统总线SMBCLK ,SNBDATA

楼主(2014-03-22):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smbclk smbdata信号,是如何产生的,有没有先决条件,最近修板都跟这两个信号有关,桥没有发出这两个信号,单桥的板基本直接跟桥相连,双桥的会连到时钟.其实这两个信号还会联到其他地方,PCI的B5,B6,GA的板还连到会8268R等,有没有高手帮我讲解下这个两个信号的作用和产生条件
求助

网友A:
北桥产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产生的吧
你是来灌水的还是菜鸟?

网友:
就是 iic 也叫 i2c 系统管理总线 先决条件是 bios 正常加载 南桥 工作正常 且 其它并联的iic 设备 不能短路 拉低 这两根线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