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魔剑A790GX/A770 偶尔能亮,有时不复位

楼主(2014-03-22):
这块板子很纠结,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复位,测各路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有一路疑似南桥供电或者总线供电的PWM下管D极无电压,G极无电压,上管D极1.8v,G、S皆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up6103sb,芯片第一脚boot1 2V,第五脚VCC 12v,第七脚听师傅说起到启动作用,无电压。从第七脚跑线经一个301电阻到了旁边一个s3-8的8脚小芯片的第五脚。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毛用的,网上也找不到图纸。有哪位大神能给帮帮忙~~

网友:
图片老是照不太清楚,等会借个相机来试试

网友:
这个芯片很像华硕主板上的s11 跟s11相同的是内存插槽119  120 总线都跑到其中两脚。但是s11没有脚位跑到供电芯片,应该是不能代换。

网友:
搞错了哎……是s3-B  求大神

网友(2015-08-09):
同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