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AIO VGN-CR322H-W 本本 装XP 到LOGO界面卡死

楼主(2014-03-22):
硬盘是新的,主板也是新的,换过N个XP系统,装WIN7可以正常进系统,后来把光驱拔下来就能进系统了 插上光驱就不进系统 到LOGO界面卡死 有时也能进 一 俩 次! 请高手多多指教!!!!!!!!
win7

网友:
有些机子不支持xp系统 以前经常遇到过 最后都装win7了 将就着用吧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那XP不行吧 换个XP

网友:
你就安装window7好了为,索尼这款机器,你安装XP之后 无法调节亮度 都是黑黑的

网友:
可以先加汗南桥

网友(2017-10-08):
拆掉光驱就可以!如果要保留光驱,可以尝试卸掉光驱后进入系统,再电脑设备管理里面找到IDE通道进去,从新设置IDE通道,里面好像有UMA.....时间台长了,记得不太清楚!反正里面就几个选项,分别试试吧!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又跟楼主学到了很多东西,哈哈,开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