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CP61PM-HM屡烧上管!

楼主(2014-03-22):
一片惠普机子主板,CPU供电上管其中一相短路,更换后开机又短了,测量了下上管G极波形,两相正常的测得波形如下:

屡烧上管的两相波形如下:

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频率和幅度2倍与正常波形?

网友:
示波器看不懂  但是屡烧上官肯定还是有什么地方短路的  查查吧

网友:
供电芯片肯定是要换的

网友:
也建议检查一下反馈回路

网友:
MOS管全换,换PWM芯片,检查MOS管和PWM芯片旁边的小电阻

网友:
上下管都换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或者查查RTC电路吧

网友:
换供电IC 一般会好

网友:
刚修好一台东芝L730老烧显卡上管,查BST自举升压的电容

网友:
换供电芯片了吧

网友:
老烧场管,要把电源IC 一起换了 试下吧

网友:
看了上图只能说明兄弟对于示波器还有有待了解,你打的波形不是真实的MOS管的脉宽,分析波形有助于了解PWM电路工作状态。

网友:
示波器真的有这么大的用处吗。感觉没多大的用处,毕竟疑难杂症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没?

网友:
要换就换全套

网友:
BST和反馈都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芯片、上下管一套换了,OK了

网友:
换个芯片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