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电容电压只有220v

楼主(2014-03-22):
如附件,电源板电压只有0.几V,量了大电容电压只有220V左右,这是哪里问题啊! 前级电感已经换过了,还是不可以

Power190DTLB 203D6.pdf

网友:
400伏电容失效,检查桥堆是否断了一个臂。万用表测量一下,求人不如自己测量呀

网友:
桥堆我也直接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电感出问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感出问题了嘛

电感我也直接换个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PWM电源芯片

网友:
你没换个大电容试下啊

网友:
吧场效应管拆了, 在量 ,另外注意下桥堆交流输入端是否220,要是上面说的两步还不行那只有电容了,或者表问题

网友:
好了没有。300V前级换了都不行嘛。那个压敏电阻换没有呢。

网友:
还没碰到过  很期待结果

网友:
大电容换过了没有啊

网友:
大电容换过了,还是不行,基本前级电路都换完了 ,我现在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后级电路造成的

网友:
桥接有问题。。。

网友:
大电容没容量了吧

网友:
桥堆坏或者电容本身失效。

网友:
换个光耦试试吧(光电耦合器)我以前也是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磁场IC回应反桥堆反应300V电压为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