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22):
戴尔N4010  版号DAUM8AMB8D0故障是充不了电。电池确定是好的。用电池开机触发就掉电了。适配器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充电芯片是ISL88731。换过芯片。隔离电路也没短路。换过IO。请教下现在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由于用电池可以触发下。两秒中就断电。我量过各项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池模式下   量量  88731  +VIN 输入 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6142-1-1.html

网友:
在量下cpu供电芯片 供电脚 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上次修到过,BIOS

网友:
      12V 的电压出来了不咯

网友:
DANM6AMB6G1   这个BIOS有不

网友:
又学习了 BIOS  也会导致掉电呀

网友:
刷过Bios了

网友:
五楼说BIOS问题吗   要真是还 挺少见的

网友:
充放电电路问题 具体自己查下

网友:
不知解决了没

网友:
还放在一边慢慢研究下。解决了会告诉大家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