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这个5vs为什么一点都没有

楼主(2014-03-22):
没烧,保险都是好的,元件一切正常,就是不出来电压,280的工作条件没满足,第一脚应该0.几v,但有1.5v左右,第二脚应该有6.3v左右,实际只有1.4v,还有d12vccp电压应该有16v.实际只有0v,变压器,280都换过,无效,高手能不能讲讲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在此谢过

网友:
PCB板背面图

网友A:
看不清,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B:
C33 50V 100U穿了吧.或者D12烧断

网友C:
是啊。R20、D10、D13和C33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先。

网友D:
电源没有待机电压+5V,先查启动电阻R3,R4有没有断路。再查R28阻值4.7欧有没有变化。

网友E:
启动电阻用得比较大,易损坏,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查芯片工作条件

就是芯片工作条件没满足,我现在要知道的是,变压器先工作用还是芯片先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3 50V 100U穿了吧.或者D12烧断

这些是全好的,应该说芯片工作了,D12就会出来VCCP电压,芯片没工作,D12当然不会出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R20、D10、D13和C33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先。

这些元件全好的,芯片就是不工作,郁闷之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没有待机电压+5V,先查启动电阻R3,R4有没有断路。再查R28阻值4.7欧有没有变化。

启动电阻都是取下来测量了的,阻值很正常,4.7的保险电阻也是好的,要不然三百伏根本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启动电阻用得比较大,易损坏,查一下。

启动电阻全好的,阻值完全正常,应该不是启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D:
很好!启动电路没问题,那么剩下就是280供电问题了,VCCP没电,可以查相关的两个光耦,光耦失效可能性最大。

网友F:
换芯片,不排除芯片坏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启动电路没问题,那么剩下就是280供电问题了,VCCP没电,可以查相关的两个光耦,光耦失效可能 ...

可以说的是,光偶431,能换的都要换了,包括变压器都是给换了的,稍怀疑的都换了,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PCB出问题了,铜箔对地短路,因为我刚修好另一台同样问题的电源,只是型号不同,同样是VCCP全无,芯片第二脚只有一点几伏,导致后级全无输出,该换的全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打到一个电容对地阻值不正常偏低,但又从表面看不出问题,电容取下量了还是低,最后把那条线从板上切断,飞一条线过去,马上就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芯片,不排除芯片坏的可能。

这些能想到的全部想到了,可以说没想到的也想到,最后只能怀疑是PCB可能对地短路了

网友:
没弄明白那里对地短路,能上张图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