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超极本s400c怎么拆屏

楼主(2014-03-22):
华硕超极本s400c  怎么拆屏   今天接到一台S400C触摸屏摔坏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  有大神知道怎么拆吗
外屏的玻璃都裂开了的。。 传不上图

网友:
没人拆过吗

网友:
触摸屏自己琢磨着拆下了
1、先拆后盖
2、整个屏取下
3、取下屏2个螺丝 屏往下推
4、像取IPad 一样取下内屏(吹风机加热)
5、在用同样的方法吹风机加热取下触摸屏
去触摸屏的时候有点难拆。。

网友(2016-07-24):
谢谢啊 根据你说的 终于拆开了

网友A(2016-12-24):
刚遇到一台 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遇到一台 还在研究中

这种触摸屏的不太好拆,可以稍微加一下热然后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