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IO EC 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4-03-22):
请教IO EC指的的是什么?IC芯片吗?
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呢?
有入门书可以介绍一本看看,谢谢。
多谢多谢。

网友:
你这完全没有学过啊,哪里有什么正常待机电流,他是参与待机,开机的一个玩意。你也可以找个好板,参照图纸去看一下,要通电的,别搞短路了

网友:
这个要看主板了。有的待机低的有0.005,有的待机高的有0.055,你每个电脑去掉电池插查看就知道了。哥,看来你还没入门呀。哈哈。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