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修2台G470不出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有!电流到1.1不动,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4-03-22):
G470不出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有!电流到1.1不动。95831 24脚去掉电阻可以出来集显电压,不跑吗,刷过桥BIOS  EC BIOS ,换过U,换过内存,其中一台换过桥HM65情况还一样,现在没辙了,有修过的朋友给个方法,谢谢了!!

网友:
急急急~~~~先顶一下!!

chinafixRookie -5 严禁灌水

网友:
记得有一次修个Y470电流也是到1.1不动,客户等着急没修好拿走了,电流看像内存不自检,这难道是通病吗?烦死了 咋都遇到一样的情况呢。

网友A:
有没有带独显?看下独显的条件是否全部到了。有没有图纸啊,给个图纸看下

网友B:
看看待机电流多少  偏高的话摸一摸看哪里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带独显?看下独显的条件是否全部到了。有没有图纸啊,给个图纸看下

独显供电有了,还要查什么条件?

联想g470 LA-6751P_53P_1125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待机电流多少  偏高的话摸一摸看哪里发烫

待机电流都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独显供电有了,还要查什么条件?

看下集显电感的上下管是由哪个芯片控制的,看下是不是核心供电芯片,看下控制脚,上下管是否正有短路的现象,然后再看下反馈电阻是否有变质的嫌疑

网友:
可能你那机子是跑马之后出集显的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在说

网友D:
压一下独显,试试把、、、、、!!!

网友:
集显供电应该是跑马以后才有的。

网友:
上面写了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一下独显,试试把、、、、、!!!

压了不行啊 还没到显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下集显电感的上下管是由哪个芯片控制的,看下是不是核心供电芯片,看下控制脚,上下管是否正有短路的现 ...

cpu供电 集显供电都由95831控制,上下管控制脚对地值417,无短路啊

网友:
I系列的不是要亮机了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 集显供电都由95831控制,上下管控制脚对地值417,无短路啊

又是95831!!!!!你看下上下管是不是很小的八脚小爪子

网友:
到底是 y470 还是g470     供电都出来了 就查一下复位。pg。最好是看一下usb口

网友:
显卡问题吧